[求助] icc2 有什么命令可以不让standard cell摆放在power stripe下面

楼主(2021-11-12):
使用icc2在place_opt时standard cell会摆放在M2的power stripe下面,导致线不好走,请问有什么命令可以不让standard cell摆放在power stripe下面?

网友A:
set_app_options -name place.common.pnet_aware_layers -value "M2"
这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app_options -name place.common.pnet_aware_layers -value "M2"
这个试一下

谢谢!请问这个文档可以麻烦分享一下嘛。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文档可以麻烦分享一下嘛。十分感谢!

icc2里面man 一下 就有了

网友:
4# 说得对,软件自带帮助文档

网友B:
如果M2的pg是规律的,写个脚本把每个M2下面打个blockage就行了

网友C(2025-06-18):
引用 网友B:
如果M2的pg是规律的,写个脚本把每个M2下面打个blockage就行了

这个方法有什么快速打的吗,目前只学会抓取图形然后循环打b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有什么快速打的吗,目前只学会抓取图形然后循环打bk

这方式已经很快了呀,脚本也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方式已经很快了呀,脚本也好写

楼上说的用app_option的方法,我使用之后还是会把stdcell的pin摆在stripe下面,是因为什么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方式已经很快了呀,脚本也好写

楼上说的用app_option的方法,我使用之后还是会把stdcell的pin摆在stripe下面,是因为什么呀?

set_app_options -name place.common.pnet_aware_layers -value "METAL2"

set_app_options -name place.common.pnet_aware_min_width -value 1.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用app_option的方法,我使用之后还是会把stdcell的pin摆在stripe下面,是因为什么呀?

你回错人了0.0 我没用过那个option,是我的话我会抓m2坐标然后打placement blkg然后再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回错人了0.0 我没用过那个option,是我的话我会抓m2坐标然后打placement blkg然后再摆
...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吗~

选中stripe然后dbget select box得到坐标,然后createPlaceblockage -boxlist; 实现方法很多吧 不用拘泥形式 能解决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