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novus 里面做ECO的

楼主(2021-11-12):
在innovus 里面做ECO,数字顶层是dig_top:
要求断开nan5_uniquify_3386 的输入c / d  / e和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的连接,新连接c / d / e到sequencer_2_I_tm_I1_n_30
旧verilog 网表如下:
****************************************************************
module nan5_uniquify_3386 (a,b,c,d,e,out);
   input a;
   input b;
   input c;
   input d;
   input e;
   output out;
   ND5D0 g44 (.ZN(out),
        .A1(a),
        .A2(c),
        .A3(b),
        .A4(e),
        .A5(d));
endmodule

module dig_top
....
...
nan5_uniquify_3386 sequencer_2_I_tm_I1_I35 (.a(sequencer_2_I_tm_I1_odr2000),
        .b(sequencer_2_I_tm_I1_n_21_1),
        .c(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d(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e(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out(sequencer_2_I_tm_I1_N_24);

module dig_top
**********************************************************
ECO 脚本如下:
detachTerm {sequencer_I35/g44} {A2} {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detachTerm {sequencer_I35/g44} {A4} {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detachTerm {sequencer_I35/g44} {A5} {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attachTerm {sequencer_I35/g44} {A2} {sequencer_2_I_tm_I1_n_30}
attachTerm {sequencer_I35/g44} {A4} {sequencer_2_I_tm_I1_n_30}
attachTerm {sequencer_I35/g44} {A5} {sequencer_2_I_tm_I1_n_30}
***********************************************************
执行完ecoroute 后,新网表
module nan5_uniquify_3386 (a,b,c,d,e,out);
   input a;
   input b;
   input c;
   input d;
   input e;
   output out;
   ND5D0 g44 (.ZN(out),
        .A1(a),
        .A2(c),
        .A3(b),
        .A4(c),
        .A5(c));
endmodule

module dig_top
....
...
nan5_uniquify_3386 sequencer_2_I_tm_I1_I35 (.a(sequencer_2_I_tm_I1_odr2000),
        .b(sequencer_2_I_tm_I1_n_21_1),
        .c(sequencer_2_I_tm_I1_n_30),
        .d(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e(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out(sequencer_2_I_tm_I1_N_24);

module dig_top

************************************************************************
也就是把我内部leafcell端口A4,A5变了,外部的d,e的连接并没有到新net 的sequencer_2_I_tm_I1_n_30,依旧是老net的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请教一下哪里错了,或者有其他command解决吗?谢谢!

网友(2021-12-22):
结果是对的!sequencer_2_I_tm_I1_I35的d e端口是浮空的,连不连都一样,sequencer_2_I_tm_I1_n_30通过c端口连到内部的A2 A4 A5满足你的需求。或者你这么试一下:
detachTerm {sequencer_I35} {c} {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detachTerm {sequencer_I35} {d} {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detachTerm {sequencer_I35} {e} {sequencer_2_I_tm_I1_n_15_1}

attachTerm {sequencer_I35} {c} {sequencer_2_I_tm_I1_n_30}
attachTerm {sequencer_I35} {d} {sequencer_2_I_tm_I1_n_30}
attachTerm {sequencer_I35} {e} {sequencer_2_I_tm_I1_n_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