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617 蒙特卡洛仿真TC怎么操作呢

楼主(2021-11-12):
看到很多论文有蒙特卡洛对TC的仿真,不知道怎么实现仿真的,不会操作,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TC用表达式列出来,不就可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用表达式列出来,不就可以跑了

温度怎么设置呢,TC应该是要看温度范围内的变化,我公式输的报错参数扫描温度范围的时候公式是Fre=frequency(VT/out)
然后在曲线图上再用公式(((ymax(Fre) - ymin(Fre)) * 1000000.0) / (average(Fre) * 120))看TC
到了蒙特卡洛里没有参数扫描不知道怎么写公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