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在virtuoso中model的配置

楼主(2021-11-12):
咨询一下,在仿真时调用相应的.scs文件,但是它在后面需要选择该文件中的某个model;

请问如何让所有model都加载进去,而不是一个个去选择?

网友A:
一般 不就是写个 tt 就把所有的model加载进去了吗?

网友B:
看看有没有toplevel.s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不就是写个 tt 就把所有的model加载进去了吗?

不行哎,它里面分了好多种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toplevel.scs

木有看到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哎,它里面分了好多种类的;

如楼下所示,pdk中应该有个整个的配置的,里面写了tt代表了所有器件的tt的,你找找看有个scs文件里面这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下所示,pdk中应该有个整个的配置的,里面写了tt代表了所有器件的tt的,你找找看有个scs文件里面这么 ...

确实找不到,只能一个个手动添加了,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