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formality 不能多核运行

楼主(2021-11-12):
DC / formality 脚本在一开始就设了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8

bsub -n 8 fm_shell -f dc.tcl 也提交成功了,显示提交了8个job,生成了8个job id。

但是!我登进8个job所在的host上,用top命令看到fm_shell只有一个PID,
并且%cpu一直小于100%,这是不是意味着还是单核在跑?

怎么查看提交的进程都用到了哪些CPU?

网友A:
用top命令不如用htop 显示的比top更详细还能看到运行的线程和cpu核心使用情况线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op命令不如用htop 显示的比top更详细还能看到运行的线程和cpu核心使用情况线程 ...

w我们服务器没这个命令~~
这个解决了,DC、fm 里面只有执行某些步骤(比如compile_ultra)的时候才开多核,其他时间都是单核。
bsub -n [min_tasks,max_tasks] 中的-n其实只是保留资源,具体用几核,还是脚本里的set_host_option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