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8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21-11-12):
  我目前安装的Cadence只安装了IC618,Spectre181和Mentor2019,正常的模拟仿真没有问题,但是无法进行数模混合仿真实验。百度到的好像是要安装incisive152这个软件?有资源或者教程吗?本人linux小白,光给个资源没有教程的话可能也没法安装上去。
  对了,进行数模混合最后一步netlist and run的时候,窗口提示的是少了个irun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要安装这个就行了?有用IC618的同学可以交流下啊。

网友A:
spectre只能仿真模拟,需要安装incisive或者更新版的xceilium,irun就是incis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只能仿真模拟,需要安装incisive或者更新版的xceilium,irun就是incisive

那我现在安装incisive之后就能进行数模混合仿真了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安装incisive之后就能进行数模混合仿真了对吗?

可以的

网友:
据大哥们说安装个xcelium好,要找破解版

网友B(2022-05-01):
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解决了,装上后,然后再指定路径就行了

网友C(2022-07-0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装上后,然后再指定路径就行了

安装完INCISIVE152,怎么使用呢

网友D:
请问一下在IC618上数模仿真的时候数模接口在哪边设置,之前用的是IC5141  原来的选项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在IC618上数模仿真的时候数模接口在哪边设置,之前用的是IC5141  原来的选项都找不到了 ...

用AMS仿真

网友E(2023-12-12):
引用 网友C:
安装完INCISIVE152,怎么使用呢

大佬,安装后之后咋弄呀,一直解决不无法实现与AMS仿真的连接

网友F:
求个安装资源,另外如果我的是ICADWM20.1和Caribre2022,安装INCISIVE152能使用吗,会不会版本太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个安装资源,另外如果我的是ICADWM20.1和Caribre2022,安装INCISIVE152能使用吗,会不会版本太旧 ...

安装资源自己找找吧。你这么新的版本cadence最好用xcellium了吧,incisive152感觉版本太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安装后之后咋弄呀,一直解决不无法实现与AMS仿真的连接

配置环境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资源自己找找吧。你这么新的版本cadence最好用xcellium了吧,incisive152感觉版本太旧了 ...

是的是的,网站里有人分享,也能找到xcelium,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