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中如何启用spectre X

楼主(2021-11-12):
安装好IC618和spectre 21.10后,启动virtuoso,在Setup->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菜单中没有Spectre x,只有Spectre和APS,请教一下,是不是哪里需要进行配置才行?谢谢!

楼主:
从license log中没有发现无  法check feature的情况 , license的情况如图

网友A:
在ADE的Set up菜单里选择Environment找到User Command-Line Options填写+preset=vx即可开启“光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E的Set up菜单里选择Environment找到User Command-Line Options填写+preset=vx即可开启“光速”模式 ...

多谢!
在ADE L -> setup -> environment -> user command-line options中添加+preset=mx
在spectre.out中提示
成功使用了specre X
................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Spectre X Parasitic Optimization enabled.
........
Spectre X preset=mx enabled.

有办法在菜单中直接显示spectre X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在ADE L -> setup -> environment -> user command-line options中添加+preset=mx
在spectre.out ...

为什么要显示出来呢?IC618貌似没有提供SpectreX的图形界面接口。

楼主:
根据Cadence的文档,在ISR5 界面上就应该有这个选项了

我的版本是IC6.1.8-64b.500.18  应该有这个选项才对

网友:
我的是用metro。。。还是explorer形式里面选择spectreX的

楼主:
咨询了Cadence,ADE L已不更新支持,在explorer和assembler中是有的

网友(2022-06-24):
我的IC618 explorer里也没有 怎么才能调出来

网友(2024-09-24):
如果只是618_base的话,是不是就没有Spectre X了,可能是从618.130开始high performance当中才有Spectre 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ADE的Set up菜单里选择Environment找到User Command-Line Options填写+preset=vx即可开启“光速”模式 ...

加入这行命令,是不是只有跑tran仿真才能用,跑DC显示sim err,log上说不存在tran 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入这行命令,是不是只有跑tran仿真才能用,跑DC显示sim err,log上说不存在tran 仿真 ...

不会啊,可以跑的。你要先看下你的仿真器版本支持不支持spectre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