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运放瞬态仿真不对

楼主(2021-11-12):
小弟在做一个电容翻转的采保电路,由于精度比较高,所以把输出摆幅做的比较大来尽可能拉高SNR,传统两级输出摆幅还是没法满足要求所以准备加个四管的共源极放大器做输出级,这样就是个三级运放,用了最普通的NMC补偿,如图一。跑stb和dc都没有问题,dc margin和phase margin都够,如图二,就是跑瞬态波形很奇怪,图三。

图1
图2
图3
图4 瞬态testbench,用其他运放没问题
搞了一上午了没头绪,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大佬不啬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用2级class AB的运放
2、SR不是只看最后一级,应该是每一级都看,最小的那个决定真正SR ...

好想是找到原因了,我第二三级共用的CMFB,共模环路带宽和相位裕度不够,输出共模点拉不住

楼主:
各位大佬,没有尾电流源的四管全差分共源放大器真的没办法单独做共模反馈吗?求支招

网友B:
我是不太懂NMC啦,请问有没有好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至于你的问题,我发现你AVDD显示为0(也可能是6?)建议分享波特图和理想情况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太懂NMC啦,请问有没有好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至于你的问题,我发现你AVDD显示为0(也可能是6?)建 ...

三级运放的补偿我就是找的论坛里的资料,波特图我觉得还蛮正常的,您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太懂NMC啦,请问有没有好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至于你的问题,我发现你AVDD显示为0(也可能是6?)建 ...

还有那个AVDD是6V哈

网友C:
看不太清楚。你有共模反馈吗?开关是几相的,有没有非交叠?

网友:
压摆率够吗

楼主:
看着不像,因为我把第三级电流取的很大,我负载电容和反馈电容都不算大,SR应该是绰绰有余,我也试过把输入摆幅降低结果一样。其实我怀疑是正反馈了,可是我跑stb明明PM是够的,真的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清楚。你有共模反馈吗?开关是几相的,有没有非交叠?

用的开关电容CMFB,非交叠做了的,因为以前做过MDAC,所以testbench改改就直接用了,时钟之类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A:
1、可以用2级class AB的运放
2、SR不是只看最后一级,应该是每一级都看,最小的那个决定真正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