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小白想问一下,费米势中的ni表示什么?表达式是?

楼主(2021-11-12):
(图片)

网友:
本征载流子浓度,公式自己搜索引擎搜一下吧

网友A:
衬底的本征载流子浓度ni, ni=sqrt(Nc*Nv)*exp(-Eg/2kT)。在热力学温度T=300k下,硅的ni一般为1.5*10^10c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的本征载流子浓度ni, ni=sqrt(Nc*Nv)*exp(-Eg/2kT)。在热力学温度T=300k下,硅的ni一般为1.5*10^10cm^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