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路径通常的做法是设置伪路径吗?

楼主(2021-11-12):
不是很理解,不会保证数据传输出错吗?

网友A:
也可以set clk group, 设计上保证传输正确, 加异步桥或fifo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set clk group, 设计上保证传输正确, 加异步桥或fifo等

嗯嗯,感谢答复!

请问下在vivado中,如果异步时钟域间没有数据传输,是不是就需要设置timing exception来保证工具不在不必要地路径花费过多的努力

网友(2021-12-15):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答复!

请问下在vivado中,如果异步时钟域间没有数据传输,是不是就需要设置timing exceptio ...

如果没有common path,工具也不会分析

网友:
坦白说,我目前遇到异步时钟路径都是这样做的。如果是长信号且单bit的传输,那么根本不需要做时序约束;
如果是多bit的信号,要么有RAM/FIFO来处理,要么有异步应答逻辑来保证传输正确。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情况?
set faulse的确可以大量节省约束时间。

网友:
设置false path,是因为现有的timing分析软件,都是基于同步电路基础去分析的,如果不设置,会在跨时钟域的地方,出现很多时序违例。异步路径,主要靠逻辑去保证。现有的CDC分析,主要用来分析异步路径的处理是否有问题。在很多先进制程下(14/7nm),跨时钟域的地方,不是简单设置false path就可以了,还需要在后端做一定的时序约束,保证功能正确

网友(2022-02-21):
是的,因为现有综合工具对异布路径时序分析费时且结果不可靠,本质上都是同步综合工具,所以异步时需要设计者做标准的跨时钟处理(fifo隔离、两次握手、打拍等),然后设置伪路径(设置异步时钟组作用一样),告诉工具不要分析异步路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