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电胶有什么用

楼主(2021-11-12):
封装的时候用导电胶和绝缘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芯片的基板下面和封装外壳连接,但是封装上面是塑料,没有接地的点,那导电胶和绝缘胶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对于我们做芯片的来说,有的时候希望基板接GND,这时候需要用导电胶,使芯片的Substrate衬底和基板连接起来。有的时候应为封装打线缘故,必须使基板电位接VDD等,那就需要基板和芯片的衬底隔离开,这样就需要用导热胶(绝缘)。基板是可以用来打线的,从芯片PAD打线到基板,再从基板打到leadframe,这样为封装打线PIN to PIN更加的灵活。

网友:
导电胶含有金属,除了可以作为导体,一般散热也比较好。

网友A(2022-06-21):
这个就是使用绝缘胶的情况  为了能够进行打线  就要这么接线  否则打线打不出去 或者跨die风险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使用绝缘胶的情况  为了能够进行打线  就要这么接线  否则打线打不出去 或者跨die风险太高
...

还能这么用啊,这是把基板当做VDD的供电来用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这么用啊,这是把基板当做VDD的供电来用啊。
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