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输出状态为X

楼主(2021-11-12):
如图,仿真的时候看到接口的状态是X,相应模块输出端口o_ready是有正确的值的,也在top层正确连接了,求助各位大佬,这是为啥,困扰孩子一个星期了
在此谢过!

网友A:
你直接assign能成功吗,多放点code。

网友B:
给他赋一个初始状态?你这个啥功能都没说咋给你看……

楼主:
检查过,应该是没有的,有多个驱动的话编译的时候就应该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assign能成功吗,多放点code。

这是interface定义

这是top层的例化,按照您说的assign了一下,同时把接口那句注释了,波形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他赋一个初始状态?你这个啥功能都没说咋给你看……

o_ready就是一个模块的输出端口,整了个interface接上的,结果在verdi看到的就是模块端口显示正确,但interface上的信号是X,好像也没啥功能TAT

网友C:
其实你这个就是属于多驱了。ready信号其实类似于反压信号,是dut的输出信号,那么在你的modport dut的定义里面,ready信号应该定义为input方向,而不是output方向。所以是你的modport的定义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过,应该是没有的,有多个驱动的话编译的时候就应该报错了

仿真器对多驱编译不报错!多驱的方式写vip是常见得不能再常见的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器对多驱编译不报错!多驱的方式写vip是常见得不能再常见的现象了

已解决,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这个就是属于多驱了。ready信号其实类似于反压信号,是dut的输出信号,那么在你的modport dut的定义 ...

已解决,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