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脚本实现如何在terminal 运行source ~/ic618.cfg?

楼主(2021-11-12):
如题,TCL脚本实现如何在terminal 运行source ~/ic618.cfg?
exec source ~/ic618.cfg 并不成功;
exec sh -c {source ~/ic618.cfg} 也不行。
help!!!

网友A:
尝试下写到cshell 脚本里,然后exec 文件名 执行它
!# /usr/bin/csh -f
source ~/ic618.c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下写到cshell 脚本里,然后exec 文件名 执行它
!# /usr/bin/csh -f
source ~/ic618.cfg ...

感谢回复!!!
这个方法有时行有时又不起作用我都不知道具体原因了。
我现在是这样写的:
set siccsh [open "./sic.csh"]
set f1 "#!/bin/csh \n source ~/ic618.cfg"
puts $siccsh $f1
close $siccsh
exec chmod 755 ./sic.csh
exec ./sic.csh

一开始试了是成功的,后面有时候又不行了,不知道是跟服务器有关系 。

网友A:
不行的画再试试 exec source ./sic.csh

网友B:
catch [exec source ~/ic618.c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画再试试 exec source ./sic.csh

试了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tch [exec source ~/ic618.cfg]

这个也不行

网友C:
exec source ~/ic618.cfg有报错吗?
想看看ic618.cfg前几行写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ec source ~/ic618.cfg有报错吗?
想看看ic618.cfg前几行写了啥

你看看~

网友C:
set path [file normal ~/ic618.cfg]  ;# 相对路径转化为绝对路径
exec source $path
好像exec执行相对路径会识别不了,转化成绝对路径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 path [file normal ~/ic618.cfg]  ;# 相对路径转化为绝对路径
exec source $path
好像exec执行相对路径 ...

执行不了,跟上面第一张图反馈的一样

网友C:
我看看你咋写的,或者用exec cat $path测试一下会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看你咋写的,或者用exec cat $path测试一下会不会报错

就是跟你说的一模一样,换成cat 也不行;现在我直接在 .cshrc 里面加上 source  /home/$user/ic618.cfg ;
这样我tcl 里就不用做这个动作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