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metal option指的是什么,具体怎样绘制?

楼主(2021-11-12):
版图中的metal option指的是什么,具体怎样绘制?来个大佬帮帮忙啊

网友:
像这样的,对应设计使用的金属层次与厚度

网友A:
就是重新流片的时候 只重新做一层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重新流片的时候 只重新做一层就好

那个不是metal chang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metal change吗

metal change和metal option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C:
metal option指的是此工艺下的不同金属选择,比如1P3M, 1P4M, 1P5M还有不同顶层厚度等等。在安装PDK的时候要选,叫metal option。

metal change指的版图设计时,在特定地方做好金属预留连线,这样改版时可以只改预先做好的某一层或几层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tal option指的是此工艺下的不同金属选择,比如1P3M, 1P4M, 1P5M还有不同顶层厚度等等。在安装PDK的时候 ...

这个不同公司还有不同叫法?我们这就是metal_option就是金属预留走线,为了以后改版改动的那个单独金属层次做的预留线

网友D(2023-03-31):
请问metal option在版图中的绘制方法就是把金属从第2层一直叠加到第n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metal option在版图中的绘制方法就是把金属从第2层一直叠加到第n层吗

一般项目统一使用一个metal change金属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