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ADC如何恢复从片外输入的正弦时钟?

楼主(2021-11-12):
大家好,请教一下:
    一个ADC项目,从片外输入500mVp-p、32MHz的差分正弦时钟信号当作采样时钟,请问:在ADC片内,采用什么电路?如何从上述信号恢复出满幅度的方波时钟信号?
真诚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切盼回复,谢谢!

网友A:
这种电路有很多文献可以参考
A 40GS/s 6b ADC in 65nm CMOS
A 5-GS/s 158.6-mW 9.4-ENOB Passive-Sampling Time-Interleaved Three-Stage Pipelined-SAR ADC With Analog–Digital Corrections in 28-nm 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有很多文献可以参考
A 40GS/s 6b ADC in 65nm CMOS
A 5-GS/s 158.6-mW 9.4-ENOB Passive-Sampling  ...

诚挚感谢!衷心感激!谢谢老师的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