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拉扎维中的一个小问题,求大佬记得吧

楼主(2021-11-13):
下面这个电路图,为什么葱A点看的对地电容考虑M5时,M5管的电容为cgs5,从b节点看去,电容为什么为M5的电容,不应该是M7管吗?
不太会葱节点去看电容,希望大佬可以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看不到电路图,你就说哪一页图几吧

楼主:
您好,就这个图,麻烦您了

网友A:
你这个结论是在书里哪一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论是在书里哪一页啊?

这个是老师上课的ppt上的,具体哪一页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你确定不是老师自己不小心写错了?还是你抄电路,抄结论抄错了?
老师真这么教的话,只能说他自己也不懂,误人子弟。。。
你这M5一个差分对尾电流源,还看啥电容啊。。。

楼主:
那可能是我写错了,那应该是什么呢?麻烦您指导一下,谢谢您了

网友:
如果是一个二阶运放,M3 应该是二极管接法,M6应该是PMOS 不是NMOS。

求输出电容的时候,首先应该将输入接地。

从A点看到的 “对地(交流地)” 的电容:

M4的gate 接的是偏置电压,M3应该是二极管接法,提供一个直流电压给M4,所以M4的gate是交流地。

看到:cdb4,cdg4

M2 的gate接地,source点可以看到一个1 /gm1 (低阻,近似接地)。可以看到 cdg2,cdb2,cds2 (注意 M2的b和s不同)

M6 (PMOS),看到Cgs6。

Cgd6比较复杂要考虑米勒效应

Cgd6拆分到A点的对地电容为 (1+gm6✖️ro6 || ro7)* Cgd6

所以,A点:cdb4,cdg4,  cdb2, cdg2, cds2, Cgs6,(1+gm6✖️ro6 || ro7)* Cgd6

B点:cdb7,cdg7,cdg6(考虑完米勒效应后,cgd6拆分到b点的对地电容,大约保持不变),cdb6,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