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读入smic180技术文件不支持capmodell和captable

楼主(2021-11-13):
求助各位大佬,最近刚学后端,使用icc2和smic180工艺库做一个收发器,我已经使用library manager结合tf文件和db文件、lef文件创建好了.ndm文件,但是在create_lib时总是显示如下警告:

Warning: smic18_5lm.tf line 2583, unsupported technology file section 'CapTable'. It will be ignored. (TECH-001)
Warning: smic18_5lm.tf line 2597, unsupported technology file section 'CapTable'. It will be ignored. (TECH-001)
Warning: smic18_5lm.tf line 2611, unsupported technology file section 'CapModel'. It will be ignored. (TECH-001)
Warning: smic18_5lm.tf line 2629, unsupported technology file section 'CapModel'. It will be ignored. (TECH-001)

我看了下tf文件,总共是有两千多行的"CapModel"和"CapTable"都被忽略掉了,搜遍了内网外网,只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和tluplus文件有关,然后我创建.ndm时读取tluplus file也没什么用,换db文件构造.ndm文件也没什么用,请问有大佬能够解答一下 ”CapModel " 和 "CapTable" section是干什么的吗,是不是创建库文件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然后有没有办法消除这些警告。

小白提前感谢各位~

补充一下,tf文件里的"CapTable”长这样:

CapTable        "poly_C_TOP_GP_14NOM" {
                wireWidthSize                = 5
                wireSpacingSize        = 16
                wireWidth                        = (0.18, 0.36, 0.54, 0.72, 0.9)
                wireSpacing                = (0.25, 0.5, 0.75, 1, 1.25, 1.5, 1.75, 2, 2.25, 2.5, 2.75, 3, 3.25, 3.5, 3.75, 4)
                capValue                        = (
                        3.21089e-06, 4.31766e-06, 5.08723e-06, 5.61531e-06, 5.97976e-06, 6.23676e-06, 6.42063e-06, 6.55657e-06, 6.65854e-06, 6.73641e-06, 6.79687e-06, 6.8445e-06, 6.88245e-06, 6.91304e-06, 6.9386e-06, 6.95804e-06,
                        4.19968e-06, 5.33686e-06, 6.15404e-06, 6.73069e-06, 7.13777e-06, 7.43115e-06, 7.64664e-06, 7.8078e-06, 7.9304e-06, 8.02521e-06, 8.09959e-06, 8.15872e-06, 8.20649e-06, 8.24559e-06, 8.276e-06, 8.30207e-06,
                        5.19391e-06, 6.33945e-06, 7.18459e-06, 7.78953e-06, 8.22627e-06, 8.54585e-06, 8.78358e-06, 8.96349e-06, 9.10181e-06, 9.20981e-06, 9.29524e-06, 9.36421e-06, 9.41974e-06, 9.46357e-06, 9.50097e-06, 9.53202e-06,
                        6.17943e-06, 7.33602e-06, 8.19696e-06, 8.82394e-06, 9.28203e-06, 9.62091e-06, 9.87565e-06, 1.00702e-05, 1.02211e-05, 1.03399e-05, 1.04352e-05, 1.05108e-05, 1.05718e-05, 1.06227e-05, 1.06649e-05, 1.07e-05,
                        7.1688e-06, 8.33133e-06, 9.20727e-06, 9.85164e-06, 1.03267e-05, 1.06814e-05, 1.09502e-05, 1.11572e-05, 1.13189e-05, 1.14473e-05, 1.15495e-05, 1.16316e-05, 1.16995e-05, 1.17555e-05, 1.18019e-05, 1.18409e-05
                )
}

网友:
是不是工艺太老了,icc2不支持这种寄生参数模式?

网友(2024-01-10):
大佬,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