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增益和带宽等问题

楼主(2021-11-1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搭的一个两级运放,第一级是五官差分,第二级是简单的共源放大,为什么我增加电流,但是增益仍然很小(gm已经有676u了),一直保持着60dB。我是新手小白,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下,谢谢。
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我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只有2M,请问提高带宽的思路是什么,可以怎么提高呢?

网友A:
每次仿真前,都要想一想,我应该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再去做仿真。一个2级运放的GBW应该是多少?是不是gm/2/pi/Cc? 算一算是不是这个结果呢?不是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我仿真哪里做错了?或是testbench哪里搭错了呢?

网友:
找找公式吧

网友:
二极管连接,增益上不去,建议换结构

网友:
带宽要增加,首先看你的电容是多少

网友B:
增大电路的电流不一定就可以增加增益,从gmro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它和根号ID分之一成正比。
带宽等于gm1/CL,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增大带宽吧。
另外,听说fold cascode用的更广泛,建议去调调这个

网友C:
建议你去看一下艾伦的书,对这个结构的设计有很详细的推导,另外你这个结构参数的设计确实有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电路的电流不一定就可以增加增益,从gmro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它和根号ID分之一成正比。
带宽等于gm1/C ...

哦哦是,根据推导的公式,增益是这样的,只跟lamda和输入管的过驱电压相关。

作为新手想试试简单的仿真验证,fold cascode也在学习,不过感觉难度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去看一下艾伦的书,对这个结构的设计有很详细的推导,另外你这个结构参数的设计确实有一些问题 ...

好的,我先去补充一下知识。另外想请教一下如果按照这个结构来做的话,增益和带宽是不是做不了很大?

网友:
具体极限是多少我不清楚,不过80bB的增益,几M的带宽还是可以做的,我之前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是,根据推导的公式,增益是这样的,只跟lamda和输入管的过驱电压相关。

作为新手想试试简单的仿真 ...

那你仿真的时候有注意过驱动电压和lamda 的变化嘛?
过驱动电压也是一种表示gm的一种方法,gm也等于根号下2kI,从这个角度讲,增益中只有电流一个变量,指望通过加电流来增大增益说不定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仿真前,都要想一想,我应该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再去做仿真。一个2级运放的GBW应该是多少?是不是gm/2/p ...

不错

网友:
沟道长度增加,增大输出电阻试试,Sense书上有讲一般放大管取最小沟道长度的4-8倍

网友:
加电流肯定上不去了,你推公式看增益与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