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电路转成ic61失败

楼主(2021-11-14):
求助:使用ic61自带的cbd转oa的工具,但是有些文件还是cdb格式,导致ic61还是打不开ic51的电路,如图

网友A:
工艺库不要转,先转换reference库,从底往上一步一步转,转的时候版图可能会遇到版图过孔,间距出错的DRC问题,需要改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库不要转,先转换reference库,从底往上一步一步转,转的时候版图可能会遇到版图过孔,间距出错的DRC问 ...

这个电路是从IC51copy出来的,楼主的意思是先不要转工艺库,先把文件夹里的每一个模块先转了,然后最后转工艺库吗?我还是不太理解我有把某个电路中的schematic单独拉出来cdb转oa,可是还是会有sch.cbd文件,转换过程中只是把prop.xx转成了data.d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从IC51copy出来的,楼主的意思是先不要转工艺库,先把文件夹里的每一个模块先转了,然后最后转 ...

不是,OA形式的工艺库工艺厂会提供,不需要cdb2oa,直接libarary里边添加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OA形式的工艺库工艺厂会提供,不需要cdb2oa,直接libarary里边添加进去就行了。
...

工艺库,现在已经是OA形式的,但是电路的文件夹通过那个工具cbd转oa的内部还有文件不能转成OA格式

网友:
有的库是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某些模块locked导致无法编辑,锁住的模块是转不了的,建议转之前核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