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入共模范围的问题

楼主(2021-11-14):
小弟有一个疑问,在仿真简单的两级运放时,用下面的方式仿真共模输入范围,得到了图示的结果,在vin为0.2到1.4范围内,实际上5管OTA的尾流源进入了线性区,但是仿真结果似乎看起来vout仍然线性的跟随vin,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一个接成unity gain的运放,他的增益是不是A/(1+A)? 假设这个运放开环增益只有10吧,闭环增益是不是还有0.91,你觉得这个差异容不容易用肉眼看出来? 开环假设就只有2吧,那闭环还有个0.67呢。所以你认为你的二级运放,开环增益要降到多少,你才能看到肉眼可见的输出无法follow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一个接成unity gain的运放,他的增益是不是A/(1+A)? 假设这个运放开环增益只有10吧,闭环增 ...

懂了,谢谢大佬,管子进入线性区使精度下降,但是下降的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