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cascode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1-11-14):
请教一下图中两个结构的区别和优缺点

网友:
第一种是self cascode,相对第二种电压裕度增加了,但是同面积下电流匹配度下降了,
输出阻抗和电源噪声抵抗力下降了
self cascode相对于普通的电流镜,同面积下电流匹配度下降了,但是输出阻抗和电源噪声抵抗力上升了
这个电流镜匹配精度的差别可以跑蒙特卡罗仿真得到
下面是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993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是self cascode,相对第一种电压裕度增加了,但是同面积下电流匹配度下降了,
输出阻抗和电源噪声抵 ...

谢谢回复

网友:
第二种才是cascode吧 第一种只是把管子拆分成2个,可以证明其中一个在线性区的。

网友B:
第一种就是普通的串联而已,第二种是cascode结构。因为第一种栅极是接到一起的所以就相当于简单的把管子的L增大了,第二种栅极没有接到一起才是cascode结构,可以将输出电阻放大几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就是普通的串联而已,第二种是cascode结构。因为第一种栅极是接到一起的所以就相当于简单的把管子的L ...

请问一下如果说第一种就是串联的话,为了增大l,那这么接起到什么作用呢?还有这两个管子工作在什么状态,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说第一种就是串联的话,为了增大l,那这么接起到什么作用呢?还有这两个管子工作在什么状态, ...

这种接法用的比较少,基本上都是为了匹配用在减小电流放大倍数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用这个结构增大输出电阻。下面的管子工作在线性区,上面的管子可以工作在饱和区和线性区,两个管子可以看成一个复合管这个复合管的特性是由上面管子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