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entor的calibre drc compilation error

楼主(2021-11-14):
请教大家,为什么Calibre正确安装后做drc检查的时候出现编译错误,rule文件应该是没问题的,是编译规则哪儿里出问题了吗?怎么能消除这个bug?

版图drc 编译错误

版图drc 编译错误

网友:
打开对应行去看,这个基本上就是rule本身语法真的有错,按提示行去修改

楼主:
修改了一些简单的错误,到这个错误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改。incomplete keyword specification: drc 。F:\360MoveData\Users\bon\Desktop\无标题1.gif

楼主:
incomplete keyword specification :drc 这个关键字不知道该怎么改

网友A:
calibre 你用assura的rule去run ,能运行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你用assura的rule去run ,能运行才怪了

多谢指教,确实是这个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