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21-11-14):
.v文件怎么打开。本人真小白一个,求助

网友:
如果没有加密,就是普通的文本文件,否则就没法子了

网友:
未加密的情况下使用记事本就可以打开查看。其他专业软件也可以打开,比如Quartus和Vivado,当然unix中中有很多软件可以打开。不知道你是IC Flow还是FPGA Flow

网友:
notapad++      ultraedit        记事本 都可以打开

网友:
最简单就是记事本打开,其它的也可以使用专门的编辑软件,如notepad++,ultra edit,vscode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