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s+ v-logic_ts28nchslogxxxxx里边的run文件用途

楼主(2021-11-15):
咨询: s+ ftp里有许多v-logic_ts28nchslogxxxxx文件夹,里边的run文件是做什么用的,有知道的大神科普下,谢谢!

网友:
synsopsys的ip run应该就是主安装程序,你直接运行看,如果不是可运行程序,你chmod 755 ***试试

网友A:
这是S家给T28做的std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家给T28做的stdcell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