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何乐年书中CMRR测试方法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2021-11-15):
咨询一下,在下图的CMRR计算公式中,共模增益Acm*vcm中的vcm在图中表示应为Vcm;

为何这个共模电压Vcm可以表达为小信号电压vcm?

网友:
按照定义,是小信号的增益,所以就应该是小信号电压

网友A:
小信号没问题。没看到你说的Vcm,谈差模增益共模增益都是小信号。只不过不同作者大小写风格不一样。图里唯一得Vcm是共模信号,vcm是共模小信号,不仅不冲突而且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没问题。没看到你说的Vcm,谈差模增益共模增益都是小信号。只不过不同作者大小写风格不一样。图里唯一 ...

好的,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