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静电防护设计

楼主(2021-11-15):
使用二极管作为ESD防护器件,ESD电压正,负电压过来时,总有二极管正向导通,那么就不会有雪崩击穿和二次击穿?

网友A:
正向导通DIO取得太小,泄放电流达不到要求,电压就会上升,击穿反向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向导通DIO取得太小,泄放电流达不到要求,电压就会上升,击穿反向二极管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如果尺寸合适,那么持续增加ESD电压,正向二极管电流也会增大,当增大到一定数值时,二极管会烧坏,那么是反向二极管先击穿还是正向二极管先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尺寸合适,那么持续增加ESD电压,正向二极管电流也会增大,当增大到一定数值时,二极管会烧坏,那么 ...

我目前接受到的案例多是在正向二极管烧坏前,内部保护器件早就糊了。
也有正/反向二极管都没坏,内部器件也糊了的情况。
你要知道,内部器件相对ESD DIO脆弱多了,对于你的问题,个人觉得反向二极管更不容易坏,毕竟有个正向的撑着;反向的击穿电压比较高,相对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一般都是用二极管反向击穿特性来泄放大的电流

网友(2022-07-21):
引用 楼主:
如果尺寸合适,那么持续增加ESD电压,正向二极管电流也会增大,当增大到一定数值时,二极管会烧坏,那么 ...

必然是VBR端先击穿,VF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一般和VBR端承受的最大电压不会差太多

网友(2025-01-03):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