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为何如下图所示结构可以分别得到Adm和A充cm?

楼主(2021-11-15):
咨询一下,这里用到了电感和电容的结构,但是这样的接法为何能得到共模和差模增益呢?

楼主:
我这边分析了下,第一个运放的C对于AC来说相当于对地,L相当于断路,所以负端为AC地,通过公式可以得到Adm;第二个运放的连接相当于输入AC为0,但是它的Acm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没明白,单端输入的Vin为什么会有共模/差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单端输入的Vin为什么会有共模/差模?

这个里面包含有负反馈,不是单纯的单端输入;

网友B:
共模不就是两端输入为同一个AC得到的吗,相当于AC源为输入共模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不就是两端输入为同一个AC得到的吗,相当于AC源为输入共模的变化

精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