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电流控制里的斜坡补偿

楼主(2021-11-15):
小弟最近在研究dcdc,采用峰值电流模式,其中斜坡补偿电路采用了这种二次斜坡补偿方式,这里斜坡补偿里,m指的是斜坡电压的斜率,而m1,m2指的是电感电流的斜率嘛,需要把这里的电感电流乘以采样电阻来算m2嘛,但是如果将两边都变成电流或者电压斜率,感觉又差了很多,是我哪里算错了嘛,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别沉啊

楼主:
再顶一下,求大佬解答一下啊

网友(2023-01-19):
请问楼主现在明白了没?
刚开始学习电流模DC-DC,我的理解是:峰值电流采样电路中电流检测晶体管和高边管宽长比有一个比例系数K,然后还有检测电阻Rsense,因此,m2的斜率应该是Vo/L/K*Rsense。不知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