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Vpad接1.5V电压

楼主(2021-11-15):
想问下tsmc18的工艺,电路电源电压是1.5V,但是只有1.8V的pad,请问下1.8Vpad输1.5V的直流电源可以正常工作吗?如果不行,用普通的模拟pad给电源电压可以吗

楼主:
你好 是可以的是吗?

网友:
1.8v 管子可以工作在1.5v如果是现成的结构电平可能有影响,速度要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