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关于pac,pss,pnoise仿真

楼主(2021-11-15):
对如题所示的几个仿真的含义不是太明白,求大神解答一下;

1.pss-period steady-state,稳态谐波仿真,它这个是不是就是指输入离散信号,看输出谐波的测试?

2.pnoise 根据离散傅里叶变换可知,离散信号的频谱是输入信号频谱的周期函数,这个是不是就是测试离散信号的某一段噪声频谱?

3.pac 这个period AC与连续时间的AC有啥区别不?

网友A:
PSS周期稳定性分析,其实就是工作点是周期变化的,类似线性时不变电路中分析DC operating points(工作点不随时间变化)。PAC,PNOISE自然可以类比线性时不变电路中的AC,Noise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周期稳定性分析,其实就是工作点是周期变化的,类似线性时不变电路中分析DC operating points(工作点不 ...

你好,这个工作点变化之后得到的PSS结果,我是如何去判断电路的性能呢?

我能看到的仅是一些谐波分量;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A:
PSS周期稳定性分析,其实就是工作点是周期变化的,类似线性时不变电路中分析DC operating points(工作点不 ...

比喻简单易懂,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PXF是什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