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place_opt 跑不下去报错

楼主(2021-11-15):
位大神:

在ICC2 中运行 place_opt , 发现一直报下面的错:

warning: cannot find default buffer/inverter for VA DEFAULT_VA Block Hierarchy. (OPT-043)
Error: can not find usable buffers or inverters (OPT-045)

楼主:
版主,求教了!

网友:
reference_lib里是不是没调用带buf/inv的库

网友:
没有set_voltage吧

网友:
设置了?用 哪些BUF INV了????

楼主:
是用ICC2 转std-cell 的ndm的时候,发现 库里给的 tf 文件中的 unit 是 0.135, 而std-cell的宽度都是0.14整数倍,不知道为什么 tf 和 stdcell不一致, 难道需要自己改 tf ?

网友:
应该是PVT 那里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