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UP.1g与LUP.2g的错误问题,找不到N+/P+strap

楼主(2021-11-15):
请问各位高手,版图DRC报了LUP.2g与LUP.1g的错误,看了一下PDF说是没画N+STRAP与P+STRAP两个保护环。这两个保护环在哪里呢?一直没找到。它们应该不是普通的guardring,因为我加上了guardring以后还是会报这个错误。
附上一张图来说明guardring与N+/P+strap的不同。

楼主:
主要问题就是不知道N+/P+这两个环在哪里 找了老半天还是没找到

网友A:
看你报错的位置是不是pmos nmos 接到了IOPAD ,
是否添加了二级保护.
只有直接连到PAD 并定义成信号,且没有二级保护结构才会报.(没有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报错的位置是不是pmos nmos 接到了IOPAD ,
是否添加了二级保护.
只有直接连到PAD 并定义成信号,且没有 ...

您好,我这个模块确实直接连接到了PAD上。二级保护没太懂我去查查,我就在外围模块分别包了两层guardring(PMOS外层先包了Nguardring接电源,再包了Pguardring接地。NMOS外层先包了Pguardring接地,再包了Nguarding接电源),确实没加限流电阻。
您可以详细说一下限流电阻的添加方法吗?我是纯新手第一次流片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个模块确实直接连接到了PAD上。二级保护没太懂我去查查,我就在外围模块分别包了两层guardri ...

一般design rule里 ESD 章节都会有说明. 限流电阻最小宽度与最小阻值要求,上下拉结构的最小size 要求等等.各工艺不同,但结构是一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和大家说一下决解方法。首先后缀带g的问题是可以忽略的。其次,按照手册上来说,如果想过LUP1g LUP2g LUP3.3g 这种错误 不仅仅需要加guardring。PMOS首先要包一层Nguardring,Nguarding外侧需要使用U型(开口向下)再画一个,用DIFF层和NIMP层(这两层其实就是guardring不带孔)去把U型封口。及图片中的N+strap。NMOS画法一样,就是把N P型换一下就行,这样就可以pass掉DRC的LUP.xxxg的错误了。

网友(2021-12-24):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和大家说一下决解方法。首先后缀带g的问题是可以忽略的。其次,按照手册上来说,如果想过LUP1g ...

你好,请问LUP.1g错误是可以忽略的吗?不用管他吗?因为我是画数字版图的时候遇到这个错误,而数字版图没有保护环,nwell和psub也只是在上下画两条,所以没办法像你说的那样用保护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22-01-23):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和大家说一下决解方法。首先后缀带g的问题是可以忽略的。其次,按照手册上来说,如果想过LUP1g ...

你好!请问外层的那个U型是什么,是psubguardring吗?有图麻烦可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外层的那个U型是什么,是psubguardring吗?有图麻烦可以看看吗?
...

对,U环就是普通的guardring。然后用DIFF+PIMP/NIMP层封口。我这发不了照片。。。只能跟你描述一下。

网友C(2022-06-0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和大家说一下决解方法。首先后缀带g的问题是可以忽略的。其次,按照手册上来说,如果想过LUP1g ...

你好楼主 请问下再画一个的意思是Pmos画两个Nguardring,一个是全包一个是半包,半包的另外一半U型用DIFF和NIMP做出来一个U型拼在一起的意思嘛

网友D(2022-11-0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和大家说一下决解方法。首先后缀带g的问题是可以忽略的。其次,按照手册上来说,如果想过LUP1g ...

感谢楼主  那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芯片内部的每个MOS都要这样加两个环才能行吗?似乎改动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  那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芯片内部的每个MOS都要这样加两个环才能行吗?似乎改动起来很麻烦 ...

附近有tapcell就可以

网友(2023-03-17):
想问下LUP层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请问下再画一个的意思是Pmos画两个Nguardring,一个是全包一个是半包,半包的另外一半U型用DIFF ...

同问

网友E(2024-02-02):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为啥说这种lup错误可以忽略呢?真是测试的时候不会发生闩锁吗?

网友(2024-03-28):
关于LUP.1g,我试了一下,像楼主的图里这样,在P管周围的Nguardring和N管周围的Pguardring中间,画一条Nstrap和一条Pstrap,不需要闭合,就可以解决LUP.1g的问题(LUP.1g报的错是我没画guardring,但我其实画了)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为啥说这种lup错误可以忽略呢?真是测试的时候不会发生闩锁吗? ...

因为后缀带g的是DFM,推荐值,你可以忽略也可以不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