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分频的问题

楼主(2021-11-15):
用D触发器构造的简单二分频,如果输入用方波就可以实现该功能,但是正弦波就输入为0,求解和指正

网友:
V0幅度太小了

网友:
V0幅度太小了
用0到1.8V的sin波

网友:
你再看看,你这个正弦,最小1.799V,最大1.801V,1mV的振幅,那搞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