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model pcell问题

楼主(2021-11-15):
求助:
如果自制的器件model pcell(specter model由工艺提供,但是没有器件pcell model);
仿真后利用calculater查看OP参数,无法得到OP参数,且出现如下报错改怎么修改吗?
Warning:no OP parameters are available for Q0。
但是我如果用print中的DC operating points是可以查看到器件的DC静态参数的。

网友:
通过CDF参数设置,可以设置要打印的工作点

楼主:
我用calculate没法抓取到OP 参数,所以设置了cdf 参数他也是没法显示
但是还是可以仿真结果print 可以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calculate没法抓取到OP 参数,所以设置了cdf 参数他也是没法显示
但是还是可以仿真结果print 可以看到 ...

你可以看看你仿真结果保存文件夹的位置,和CDF里设置的一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仿真结果保存文件夹的位置,和CDF里设置的一不一致

我仿真结果仿真~/simulation底下,而cdf修改参数应该在pcell lib默认底下的,那我需要怎么修改呢?将cdf另存一份放到~/simulation里面,可是simulation每次仿真不都会创建新的文件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结果仿真~/simulation底下,而cdf修改参数应该在pcell lib默认底下的,那我需要怎么修改呢?将cdf ...

首先仿真保存器件工作点,然后在Results Browser里查看dcOpInfo下对应器件的保存DC信息的文件的名字,我的是m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结果仿真~/simulation底下,而cdf修改参数应该在pcell lib默认底下的,那我需要怎么修改呢?将cdf ...

然后到CDF下,CDF Layer选择Base,确保有写入库的权限,选择Simulation Information,选择Specture,在opParamExprList里安照以下格式把你想要的参数按照图片的格式写进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仿真结果保存文件夹的位置,和CDF里设置的一不一致

先仿真保存DC工作点,然后到Results Browser里查看dcOpInfo里对应器件DC信息保存的文件夹的名字,我这里是MOS管,文件夹为m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然后到CDF下,CDF Layer选择Base,确保有写入库的权限,选择Simulation Information,选择Specture,在op ...

我之前遇到过保存的DC信息文件夹名字和仿真器默认不一致而无法在计算器里通过OP抓DC参数的问题,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保存的DC信息文件夹名字和仿真器默认不一致而无法在计算器里通过OP抓DC参数的问题,你可以试 ...

好的,我去试一下,谢谢啦

网友(2023-06-07):
引用 网友A:
先仿真保存DC工作点,然后到Results Browser里查看dcOpInfo里对应器件DC信息保存的文件夹的名字,我这里 ...

请教,如何设置calculator os的扫描参数呢  在CDF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仿真保存DC工作点,然后到Results Browser里查看dcOpInfo里对应器件DC信息保存的文件夹的名字,我这里 ...

请教,如何在 CDF里面编辑 calculator想要抓取的 os 参数呢?

网友(2023-07-11):
请问一下楼主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了OP无法抓取器件参数的情况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A:
然后到CDF下,CDF Layer选择Base,确保有写入库的权限,选择Simulation Information,选择Specture,在op ...

感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