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DE仿真

楼主(2021-11-15):
请问为啥我这gm和gbs仿真电路出现问题了,和拉扎维书上的不一样 批注 2021-11-15  批注 2021-11-15

网友A:
前期应该是还挺符合书中结论的,最后电流过大了,Vgs和VDD都差不多了,所以gm趋于不变了,至于gmb我还没想明白,感觉也像是因为vgs≈VDD带来了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期应该是还挺符合书中结论的,最后电流过大了,Vgs和VDD都差不多了,所以gm趋于不变了,至于gmb我还没想 ...

感觉上升的斜率好大

网友:
gm增大,电流增大,此时MOS管的源极电压会升高,因此VSB会增大,gmb的公式与VSB是负二分之一的关系,此时有可能会出现图中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上升的斜率好大

斜率你算一下就行,感觉肯定不准啊,你电流都给到5mA了,如果给到10mA那斜率看起来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