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uvm时出现it is not registered with the factory.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15):
test代码:
program automatic test;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initial begin
        run_test("my_test");
    end
endprogram

my_test代码:
class my_test extends uvm_test;

    `uvm_component_utils(my_test);
    my_env m_env;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test", uvm_component parent=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m_env=my_env::type_id::create("m_env",this);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 "*.m_seqr.ru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my_sequence::get_type());
    endfunction: build_phase
endclass

vlog和vsim都成功,但是run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UVM_WARNING @ 0: reporter [BDTYP] Cannot create a component of type 'my_test' because it is not registered with the factory.
# UVM_FATAL @ 0: reporter [INVTST] Requested test from call to run_test(my_test) not found.

我的my_test不是已经注册到uvm_component_util中了吗,为什么还会报错????求大神解答啊。。。弄了好半天还没解决

楼主:
用vcs后也一样

楼主:
这是我的questasim的命令行,有没有错误
cd I:/vs_code/testbeach
vlib work
set UVM_HOME K:/questasim/questasim/verilog_src/uvm-1.1d
set WORK_HOME I:/vs_code/testbeach
vlog +incdir+$UVM_HOME/src  -L mtiAvm -L mtiOvm -L mtiUvm -L mtiUPF $UVM_HOME/src/uvm_pkg.sv  $WORK_HOME/test.sv
vsim  -c -sv_lib K:/questasim/questasim/uvm-1.1d/win64/uvm_dpi work.test    -voptargs=+acc

楼主:
这是我的vcs的命令行,有没有错误

vcs -sverilog -debug_pp -LDFLAGS -rdynamic \
-P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64/novas.tab \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64/pli.a \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CFLAGS -DVCS \
+incdir+${UVM_HOME}/src   \
${UVM_HOME}/src/uvm_pkg.sv  test.sv \
-R  +UVM_TESTNAME=my_test   +vcs+lic+wait  \
-timescale=1ns/1ns -l com.log

网友A:
漏了$WORK_HOME/my_test.sv

网友:
是不是真如楼上所说my_test这个class根本没编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了$WORK_HOME/my_test.sv

在vcs中添加了这个后 出现了这种结果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my_test.sv", 1: token is 'uvm_test'
  class my_test extends uvm_te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vcs中添加了这个后 出现了这种结果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 ...

淡定,vcs编译命令里面是不是少了$UVM_HOME/src/uvm_pkg.s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淡定,vcs编译命令里面是不是少了$UVM_HOME/src/uvm_pkg.sv

哈哈,有的,编译了
vcs -sverilog -debug_pp -LDFLAGS -rdynamic \
-P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64/novas.tab \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64/pli.a \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CFLAGS -DVCS \
+incdir+${UVM_HOME}/src   \
${UVM_HOME}/src/uvm_pkg.sv  test.sv  my_test.sv \
-R  +UVM_TESTNAME=my_test   +vcs+lic+wait  \
-timescale=1ns/1ns -l com.lo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有的,编译了
vcs -sverilog -debug_pp -LDFLAGS -rdynamic \
-P ${VERDI_HOME}/share/PLI/VCS/L ...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program automatic test;
    initial begin
        run_test("my_test");
    end
endpro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program automatic test;

变成这样了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token 'my_env' should be a valid type. Please declare it virtual if
  it is an Interface.
  "my_test.sv", 4: token is ';'
       my_env m_env;
                    ^
你好,看到我给你发的私信了吗,可以加一下好友吗,我发代码给你,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淡定,vcs编译命令里面是不是少了$UVM_HOME/src/uvm_pkg.sv

这是我的代码,尝试了很多方法还是有问题。求大佬帮帮忙,帮忙编译仿真下,找找问题,感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qZNi_erEwN_UMQi6Rtbcw
提取码:5200

网友:
uvm_test 不识别,就是uvm库没编译啊

网友B:
+incdir+xxxxxx/uvm-1.2/src
然后需要手动
`include "uvm.sv"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dir+xxxxxx/uvm-1.2/src
然后需要手动
`include "uvm.sv"

好的

网友C:
感觉你的学习方法有点不太对,你这些编译错误都是很基本很简单的,你应该先找一个别人弄好的环境学习下,论坛里就有很多,比如uvm lab,都发了很多次了

网友D:
可能的一个思路就是你的pkg里面include的文件顺序需要变一下,把一些独立的agent或者组件文件放到例化的那个文件的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的学习方法有点不太对,你这些编译错误都是很基本很简单的,你应该先找一个别人弄好的环境学习下,论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的一个思路就是你的pkg里面include的文件顺序需要变一下,把一些独立的agent或者组件文件放到例化的那 ...

十分感谢,,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include "uvm.sv"
`include "my_transaction.sv"
`include "my_sequence.sv"
`include "my_sequencer.sv"
`include "my_driver.sv"
`include "my_monitor.sv"
`include "my_agent.sv"
`include "my_env.sv"
`include "my_test.sv"

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run_test("");
    end
endmodule

这样就可以了,位置和顺序是很重要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program automatic test;

感谢你的帮忙,已经解决了问题了,import和include要在最上面,要将其他文件也要include进去,还有就是我之前include文件时忘记加.sv后缀了,导致一直出现问题。还是很感谢哈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include "uvm.sv"
`include "my_transaction.sv"
`include "my_sequence.sv"
`include "my_sequencer.sv"
`include "my_driver.sv"
`include "my_monitor.sv"
`include "my_agent.sv"
`include "my_env.sv"
`include "my_test.sv"

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run_test("");
    end
endmod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帮忙,已经解决了问题了,import和include要在最上面,要将其他文件也要include进去,还有就是 ...

不太经常上论坛溜达,万事开头难,多解决一些compile error就熟悉怎么解决了,加油

网友E(2024-03-06):
楼主最终答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终答案是什么

my_test.sv没有include进去。实际如果是顺序问题编译的时候就会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