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可以导出定义了哪些宏吗

楼主(2021-11-15):
比如我编译了个tb+rtl,想看看定义了哪些宏,可以批量导出吗。背景是有些第三方ip提供的tb,一些宏定义下面的代码我用不到,我需要彻底删除这些代码块,然后移植环境,看着干净点。当然工具能提供这种功能那是最好了。

网友A:
编译选项加上-diag macro_values
这是打印出所有的宏定义,包括uvm源码里面的,会比较多,要自己筛选一下

网友:
蹲一个,我也一直想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选项加上-diag macro_values
这是打印出所有的宏定义,包括uvm源码里面的,会比较多,要自己筛选一下 ...

加了怎么没有生成什么debug文件呢。这个选项查vcs文档也没提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怎么没有生成什么debug文件呢。这个选项查vcs文档也没提到。

在编译log里面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log里面找找看

好的,多谢。可以看到code里的宏,命令行的还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可以看到code里的宏,命令行的还看不到。

命令行里面的宏,自己是知道的嘛,这个选项主要用来列出文件里面的宏,那些宏可能隐藏在各个文件的犄角旮旯里面,人工去找还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