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钳位电路的理解方式咨询

楼主(2021-11-16):
咨询一下,这个钳位电路应该如何去理解的?

这个电路是power clamp,但是具体原理不是太明白,这个应该怎么分析的?

网友A:
这就是个ESD结构啊,GGNMOS。保护作用。不用分析,不同工艺尺寸啥的也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ESD结构啊,GGNMOS。保护作用。不用分析,不同工艺尺寸啥的也不太一样。 ...

你好,这个保护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保护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MOS管击穿,电流触发寄生的三极管,泄放ESD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击穿,电流触发寄生的三极管,泄放ESD电流。

MOS管击穿岂不是只能用一次?之后就不能用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击穿岂不是只能用一次?之后就不能用了嘛?

你是学生?在不超过标准的前提下,ESD器件的击穿是可以反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学生?在不超过标准的前提下,ESD器件的击穿是可以反复的。

初学者哈,对这个结构第一次了解;
ESD器件之前没有了解过,我再去查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