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Ware的dw_div_pipe问题

楼主(2021-11-16):
最近使用DW库中的流水线除法器,使用的场景是C=A/B,A 26bit,B 20bit。跑DC综合的时候,除法器的timing很紧张,收敛比较困难,流水线级数一直往上加,目前加到了7拍,timing基本OK,但是DW内部的逻辑深度依旧很深,后端反馈后期timing收敛困难。
大家是否用过这个除法器,按照经验,一般流水线放多少级合适?目前使用的是7nm工艺库

网友A:
看你应用场景了,我们当时加的muticycle or max delay的约束让工具自己去retiming的

网友B:
估计时retiming没有做好,你可以单独对除法器综合进行retiming然后上层吃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应用场景了,我们当时加的muticycle or max delay的约束让工具自己去retiming的 ...

我也估计也是retiming的问题,multi_cycle不太适合我的应用需求,这个拉低了整体的运算速率。
我看了一下DW_div_pipe的user guide,文档上讲的是auto retiming,我只需要设置NUM_STAGE这个参数就好了。retiming这块儿,暂时没有没有什么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时retiming没有做好,你可以单独对除法器综合进行retiming然后上层吃netlist ...

怎么判断retiming的问题,这个我没什么头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retiming的问题,这个我没什么头绪

把你每级pipe的时序都报下,看看有问题的前后级是不是时序裕量很足,基本就可以判断工具move的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每级pipe的时序都报下,看看有问题的前后级是不是时序裕量很足,基本就可以判断工具move的不是很好
...

你说的是报DW库内部的timing吗,这个我是netlist上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报DW库内部的timing吗,这个我是netlist上找找看

对啊,你综合跑完后,报下每级的时序,就能看到各级的时序窗口以及级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你综合跑完后,报下每级的时序,就能看到各级的时序窗口以及级数
...

看了一下log,基本上没啥问题,retiming的过程都有,report_timing也看了,DIV内部的路径确实是比较深,延时也比较大,只能尝试多放几拍了

网友(2023-10-1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的问题是拍数越多,时序越差,有没有大佬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