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型峰值电流模式的DCDC

楼主(2021-11-16):
小弟最近在做buck型dcdc,采用了峰值电流模式,加入了零点检测,采样电感电流,斜坡补偿以及软启动,结构如图所示,输入21V,输出5V,输出电流3A,软启动为提供EA输入端缓慢上升的一个软启动电压VSS,时间大约为1ms,仿真结果如下,在软启动时,电路稳态前,波动很大,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优化嘛,因为过冲好像也不小,麻烦做过的大佬能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顶一下,别沉啊,拜托各位大哥了

网友A:
你的EA是PMOS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EA是PMOS输入?

是的,pmos的两级带密勒的五管运放,最简单的那种

网友B:
感觉是启动的时候负载太轻了,所以跳周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启动的时候负载太轻了,所以跳周期了

大哥,能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嘛,启动时,vout不都是从低升高嘛,负载是小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能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嘛,启动时,vout不都是从低升高嘛,负载是小电流
...

1.试试负载加大些看是否正常;2.我猜测是PWM比较器延时在小占空比下引入的非线性造成的,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减小PWM比较器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试试负载加大些看是否正常;2.我猜测是PWM比较器延时在小占空比下引入的非线性造成的,可以看一下能不 ...

大哥,我现在给的就是重载情况下的仿真,负载电流有3A(Rload=5/3Ω),然后我把pwm比较器换成了理想比较器,仿真结果还是这样,在启动时有很大的波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现在给的就是重载情况下的仿真,负载电流有3A(Rload=5/3Ω),然后我把pwm比较器换成了理想比较 ...

那可能是稳定性的问题,可以仿一下负载阶跃或者PSTB看一下环路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稳定性的问题,可以仿一下负载阶跃或者PSTB看一下环路相位裕度
...

大哥,有没有可能是斜坡补偿的问题,我把输入电压从21V降到9V,使占空比大于50后,输出波形就变样了,用pss和pstb仿真稳定性时,有时候pss会不收敛导致pstb无法进行,负载阶跃的话,1A-3A的仿真波形是这样的,仍然有波动,如果再轻载的话,比如50mA-3A的话,波形就更离谱了。。

网友(2025-11-25):
佬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