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virtuoso中technology library的作用

楼主(2021-11-16):
每次在创建新的library的时候,会有提示technology library,请问这个有啥作用的?

网友A:
指向的工艺库,没有指定的话相应的LAYOU打开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向的工艺库,没有指定的话相应的LAYOU打开不显示

这个只是和layout挂钩嘛,和原理图没有影响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和layout挂钩嘛,和原理图没有影响不?

原理图照常打开的,主要就是指向版图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照常打开的,主要就是指向版图用的

好的,明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