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差分输入采样采用交叉结构求助

楼主(2021-11-16):
大家好,我看到一个差分结构的SAR ADC的输入端采样如下图1,为交叉接法:图2为普通接法:
图1中vx,vy分别接两个电容的下极板(下极板采样),在phase1阶段vx=vinn,vy=vinp;phase2阶段将vx,vy短接在一起;对比图2的普通采样结构,请问有何优点?

网友:
底极板采样技术的优势:
底极板采样技术通过控制采样开关在输入开关之前断开(两相不交叠时钟控制),从而保证电路在保持阶段的MOS沟道内的电荷不会流向右边的采样电容,而是回流输入端,避免引起误差。
具体可以参考文献:Hadidi K ,  Muramatsu D ,  Oue T , et al. A 500MS/sec–54dB THD S/H circuit in a 0.5m CMOS process[C]//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1999. ESSCIRC '99.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European. 1999.

网友A:
图1和图2是一样的呀,除了vx,vy的位置不同,你是不是搞错了?
zwtang
2021/1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和图2是一样的呀,除了vx,vy的位置不同,你是不是搞错了?
zwtang
2021/11/16

好像是的是我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