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if(en)和if(en==1'b1)有区别吗?综合的电路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1-11-16):
verilog if(en)和if(en==1'b1)有区别吗?综合的电路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假如是多bit的呢,如if(en)和if(en != 32'b0)

网友:
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en是1bit的話是相同的,多bit的話就不一樣了

网友:
对quartus而言,单bit的情况下,if(en) 和if(en == 1)是一样的,但是多bit的情况下,if(en)和if(en!=32‘d’0)的编译结果是不一样的。
vivado的编译结果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多bit的呢,如if(en)和if(en != 32'b0)

这个是逻辑判断,多比特没有条件约束只要有一个为1就为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