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IW窗口中load一个xxx.il文件时,报图中错误是什么原因? 求大佬解救,不胜感激!

楼主(2021-11-16):
最佳答案

网友:
你在对应的30行里包含的函数加个括号即可,不然语句是有问题的

网友:
你倒是把代码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了   )

加上 )了,并且逐字对过了,但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了   )

找到错误了,脚本有点小问题 另外想请教下打不开CIW窗口下的tool->SKILL IDE.. 并报图中错误 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错误了,脚本有点小问题 另外想请教下打不开CIW窗口下的tool->SKILL IDE.. 并报图中错误 该怎么解决 ...

应该是没有skill IDE 的license。IDE 就用不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