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在virtuoso中如何仿真mos管的leakage?

楼主(2021-11-16):
在MOS管用作开关的场景中想观察L的选择会对MOS管的电流泄露有何影响,这个应该如何仿真的?

网友A:
一端电压源,一端电容器;通过MOS做开关,打开时给电容器充电,然后关闭进入保持状态,观察电容节点电位情况;仿真时对MOS管的Length进行扫描,观察节点电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端电压源,一端电容器;通过MOS做开关,打开时给电容器充电,然后关闭进入保持状态,观察电容节点电位情 ...

你好,如何通过这个电容节点来判断是否漏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端电压源,一端电容器;通过MOS做开关,打开时给电容器充电,然后关闭进入保持状态,观察电容节点电位情 ...

请问是这样测试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测试不?

对的,使用软件输出MOS管关断时Vout电压即可,如果有漏电,势必电位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使用软件输出MOS管关断时Vout电压即可,如果有漏电,势必电位发生变化。
...

你好,这个开关管主要是对地使用的,用这个方法测试不会影响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