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ADS中dds中计算的数据怎么转成ds转出

楼主(2021-11-16):
请教下ADS中dds中计算的数据怎么转成ds转出。我新建了个dds(display模板),在里面建了方程处理了下数据,最后想把数据导出使用。但是ads可以读取ds文件(比如用data item里的控件),但对于dds文件,就是个显示模板,很难把dds里方程计算的数据再在原理图里调用使用。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下,计算出的也是S参数,可以转成表格形式以CSV格式输出,但ADS又不能读取csv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