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各位大佬,DAC的DNL&INL怎么仿真?

楼主(2021-11-16):
要是只仿真一次还好,可以用excel计算。但是想仿真蒙特卡洛,仿真次数太多了,手动导出来计算太麻烦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仿真里直接算出来吗?
比如verilogA写个脚本自己计算,可惜我现在不会写verilogA。
各位大佬有没有相应脚本或者其他办法?

楼主:
我现在是有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模块,这样跑dc应该也可以求得dac的输出电压,这样可以吧?
问题在于怎么把数取出来直接用verilog或者其它办法算出来。找了没找到相关的代码,也不知道是不是想错了什么。
DNL=(V(i+1)-V(i))/Videal-1吧。正在学习学习写veriloga

楼主:
已解决,看第二楼

网友:
仿真保存数据,然后用MATLAB计算

网友(2022-03-18):
楼主现在找到方便的仿真方法了吗,求分享

网友A:
vietuoso计算器里有dnl inl的函数  直接用就行

楼主(2022-05-16):
这么设,可以跑出来

网友:
导出来用MATLAB算

网友B(2023-01-06):
引用 楼主:
这么设,可以跑出来

inl公式中采样点数256,实际上少一个点计算的的结果不对,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2023-02-17):
你好,请问那段verilog模块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2023-04-26):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看第二楼

您好,请问是需要DC跑蒙卡仿真吗?能否指教下详细的步骤?DAC初学小白,谢谢大佬。

网友C(2023-08-03):
想请教一下,跑8位DAC的DNL和INL能出现正确结果,但是同样的方法测试16位的DNL和INL的时候,测试结果就有问题了,是采样点数或者函数的问题吗?

网友D(2024-01-11):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跑8位DAC的DNL和INL能出现正确结果,但是同样的方法测试16位的DNL和INL的时候,测试结果就有问 ...

请问一下,你这个8bit ADC的DNL和INL计算是直接采用的calculator中的函数INL/DNL吗?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你这个8bit ADC的DNL和INL计算是直接采用的calculator中的函数INL/DNL吗?
...

是的 按照设置可以出INL和DNL结果,不过calculator中一个台阶只能采样一个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设,可以跑出来

楼主大大,请问下你有把这种方法和导出Matlab计算对比过嘛?为啥我感觉算出来结果两者不大一样啊?电流舵DAC Matlab计算与Virtuoso自带DNL/INL计算结果不同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大,请问下你有把这种方法和导出Matlab计算对比过嘛?为啥我感觉算出来结果两者不大一样啊?电流舵 ...

如果能够方便导出到matlab计算的话,还是以matlab计算为准吧。
同事都是导出数据用excel或者matlab算的,也有同事在搞verilog直接出的,但好像不是很成功。

应该是没有用cadence这个工具算的,后面我再问问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够方便导出到matlab计算的话,还是以matlab计算为准吧。
同事都是导出数据用excel或者matlab算的, ...

好的谢谢大大,主要是这结果算出来相差有点大感觉,Virtuoso函数输入数据和Matlab计算数据都是一样的,但算算出来不同,另外附上简单的DNL计算Matlab代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够方便导出到matlab计算的话,还是以matlab计算为准吧。
同事都是导出数据用excel或者matlab算的, ...

好的,谢谢楼主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楼主大大

刚问了下有同事对比过,cadence计算的也是对的上的,matlab和excel取点要注意精度,你可以自己算算对的结果是多少,再对比一下;

看看是不是cadence的公式哪里填的不对,比如阈值的设定。

网友(2024-07-05):
引用 楼主:
这么设,可以跑出来

我瞬态跑出阶梯,然后delay0.8m,step1.4375m,采样1024点为什么算不出来,麻烦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下有同事对比过,cadence计算的也是对的上的,matlab和excel取点要注意精度,你可以自己算算对的结 ...

你好,看到后回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etuoso计算器里有dnl inl的函数  直接用就行

你好麻烦看看最后几楼,我也是用计算器里的dnl,但结果很奇怪,不知道是我设置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大大,主要是这结果算出来相差有点大感觉,Virtuoso函数输入数据和Matlab计算数据都是一样的,但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idcbinary是你输入文件的文件名吗,mat文件是8列二级制码还是1列二进制码?是我附件这种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下有同事对比过,cadence计算的也是对的上的,matlab和excel取点要注意精度,你可以自己算算对的结 ...

n能帮我看一下inl dnl怎么仿真吗,谢谢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B:
inl公式中采样点数256,实际上少一个点计算的的结果不对,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

dnl是后一个减去前一个,一共就只有2^n-1个数据。INL是DNL的求和

网友(2024-11-17):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有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模块,这样跑dc应该也可以求得dac的输出电压,这样可以吧?
问题在于怎么把数 ...

求模块代码

网友(2025-02-20):
cadence里面的DNL计算结果怎么和我自己用excel输出的结果不一样呀,朋友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2025-03-28):
引用 楼主:
这么设,可以跑出来

按照你的方法,我一一对应设置了一下,为什么跑完没有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