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没有polycontacts选项

楼主(2021-11-16):
正常的勾选polycontacts就可以引出mos管的栅极,但我的工艺库打开没有这个选项。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正常的工艺

正常的工艺

我的工艺

我的工艺

网友A:
跟工艺的pdk 相关,有些pdk 开发的可选功能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工艺的pdk 相关,有些pdk 开发的可选功能比较多.

比较迷惑的一点是,我在3vmos管的原理图生成的版图(layout XL)插入2vmos管的话,就有poly contacts这个选项,3v的没有。在2vmos管的原理图生成的版图插入2vmos 3vmos管,都没有poly contacts这个选项。
直接打开layout L也是没有选项。

网友:
Update design(instance) C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