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ENOB特别低都与哪些因素有关呀?怎么解决呢?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11-16):
图1

图2

图3

图一是FFT频谱仿真图,取1024个点,采样时钟为10M,输入时钟频率为1.9375MHz,比较器采用的是理想比较器,开关为栅压自举开关,电容阵列为非二进制电容,异步SAR ADC,采用单调切换开关,共有14位转换,电容阵列分段且有冗余位,电容的进制设计如图3所示,实际电路中电容的取值为:

LSB(7位):由低到高:1C,2C,3C,6C,10C,18C,32C,由于分段引入的LSB补偿为38C

MSB(7位):由低到高:1C,2C,3C,6C,10C,18C,32C,没加由于MSB引入的补偿

最终vout由数字code转换为模拟信号的公式由图4所示:

图4

求助问题1:ENOB都与哪些设计因素有关呀?怎么改善ENOB?

问题2:非二进制的设计不知道是否合理,请大佬帮忙指出问题所在?对于单调切换开关设计非二进制电容阵列的时候,如果不算接固定电平的电容,电容阵列的总权重是不是应该等于2047呀?另外分段时,MSB一侧的实际电容应该怎么给呀,电容阵列每一位的权重不变,但是MSB分段后实际电容不是会减小吗?实际设计中MSB电容该根据什么给呢?

问题3:vout仿真的台阶特别少,不接近正弦波,vout两个保持不变的阶段距离特别大,像图2那种情况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呀?

以上问题求大佬们指点,SAR ADC新手会的太少了,麻烦大佬们帮忙了,辛苦大佬们看这么长的文字,感激!

网友:
CDAC我不懂。看着噪底的位置也还好。你的SFDR只有49,这个不好。前仿的话,要想得到9.几的有效位数,10位的adc SFDR都得在80左右吧。

在整体电路仿真时,你可以对采样开关做个FFT,看采样开关有问题没。还有比较器的精度够不够,是不是比错了。

你把输入信号频率给到几k  几十k    ,台阶自然就变多了。

网友A(2024-07-25):
请问大哥解决了吗,我现在自己想做个10bit,开关是12bit,最后做完仿出来只有7bit,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详情见我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哥解决了吗,我现在自己想做个10bit,开关是12bit,最后做完仿出来只有7bit,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

单独给静态直流信号仿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独给静态直流信号仿真呢?

通过单仿CDAC和bootstrap,问题应该是在放大器(我用的动态放大器+latch比较器的结构),应该是放大器的噪声问题,主要应该是回踢噪声?谢谢大哥,我的贴子有详细点的说明saradc前仿ENOB很低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但貌似发图片要审核,我补充了两个照片,但暂时还看不到

网友(2025-09-24):
引用 网友A:
通过单仿CDAC和bootstrap,问题应该是在放大器(我用的动态放大器+latch比较器的结构),应该是放大器的 ...

如何单独仿真C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