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code 共源共栅的偏置电压怎么设计

楼主(2021-11-16):
拉扎维和sansen都没给偏置怎么做,这个VB3看别的设计可以自偏置,主要是VB1 Vb2 和Vb4怎么偏置的呢?如图的一种偏置, 红框的管子会在线性区,感觉不对吧(忽略比例,我随便截eetop图的)

网友:
根据你的电压swing确定要分配的overdrive voltage,然后根据你要的power consumption确定每条路的电流。总线上的电流管可以多分一点Vov,Vov确定了就可以知道偏置电压了。Vov=Vgs-vt。供参考,也在学习

网友(2021-12-28):
楼主解决了了吗 ,想知道套筒式放大器的偏置电压设置